楼主(2016-08-29):
西门子S7-200与威纶通触摸屏距离拉长20米后出现PLC  NO XINGHAO   怎么办

楼主:
弹出PLC NO  response  是偶尔性的  一弹出后再点触摸屏按键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弹出PLC NO  response  是偶尔性的  一弹出后再点触摸屏按键无效
如果是使用RS232通讯端口相连接的,20米太长了,改用RS485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用的是rs485通讯方式的公母头是链接那几个数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弹出PLC NO  response  是偶尔性的  一弹出后再点触摸屏按键无效
如果是使用RS232通讯端口相连接的,20米太长了,改用RS485通讯方式。
西门子200系列本体通讯口都是485,理论通讯距离50米

网友C:
485正常1000米也可以的

网友D:
485理论值能到1000m啊,换跟线试试,如果之前用短的线可以通讯,那现在不能,基本都是线的问题了,试试带屏蔽的,虽然我没有用过,串口上是接3和8的

网友E:
感觉是线的问题。

网友F:
232的话差不多就这距离了,如果是485的话出现这问题十有九成是线路问题。

网友G:
换根屏蔽的先吧,因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H:
理论与现实是有差距的;线的质量、干扰等因素都会引起;

网友I:
使用西门子的通信电缆试试!或者质量好电的带屏蔽层的双绞线,另外屏蔽层单端接地,对于RS485,波特率为9600情况下,20米完全应该没问题啊!(前提没有强干扰)

网友J:
换根线试试,看起来是干扰!

网友K:
你是用的什么通讯?网口还是BUS?网口需要加个交换机就行,BUS就是干扰,或者头子没有安装好

网友L:
20米要是485通讯线差点也没问题,先看下通讯电缆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M:
检查线吧,这个距离没什么问题。

网友N:
必须用屏蔽双绞线,同时必须是485端延长,另外如果还不行,说明有干扰,试试加中断电阻。同时屏蔽线在PLC一端接地

网友O:
解决问题步骤:
1、检查线路是否为通路;
2、要是通路还是有连接不上的现象,可以把  触摸屏拿到现场直接和PLC通讯看看 ,要是通讯上说明线有问题(有可能是先质量问题,有可能周围有高压电源干扰);
3、要是直接和PLC在现场通讯不上,就是你自己设置PLC和触摸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