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是不是电机做好之后,功率因数就固定不变了。还是会因为三角形接法、星形接法这些接法不同而改变?

网友A:
电机功率因数指的是满载状态下测试的,如果不是满载的话肯定会更低!

网友B:
都是在额定情况下的

网友C:
空载应该低些。

网友D:
不同工况条件就会有一定的变化!

网友E:
如楼上各位所说,铭牌所标功率因数应当是在规定条件下的数据。

网友F:
电机铭牌数据所表示的功率因数,是指在额定状态下的功率因数。如果不是在额定工况,功率因数会变化。

网友G:
电机的功率因数与负载有关

网友H:
不固定!
电机的功率因数取决于有功和无功的比例。
无功主要用于励磁,有功用于输出轴功率(机械功率)及补偿各种损耗。
一般情况下,输入电压固定时,励磁变化较小,也就是无功基本固定,因此,负载越大,功率因数越高。空载时,功率因数最低。
同样是空载时,输入电压越低,用于励磁的无功越小,功率因数越高。

网友I:
电机的功率因数随电流大小变化

网友J:
铭牌上标注的功率因数应是在额定功率条件下

网友A:
电机的空载电流是固定的(空载电流其实就是电机的激磁电流,该电流在额定电压范围随着电压变化电流变化不大),负载电流与实际负载有关,电机总电流就是空载电流 与负载电流的向量和。功率因数是电机有功功率与电机总电流的比值,这下子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K:
因数固定是在名牌参数下,如果有功率补偿的话功率因数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