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用施耐德ATV312 1.5kw的变频器带动2个0.25KW的传动电机,电机转速为1400r/min,减速机为50:1,也就是电机28r/min,这个怎么计算传输的速度?变频器使用4.7K或10k电位计调速,变频器调速范围怎么算?

网友A:
电机减速机出力轴转一圈你的设备移动距离,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都是正比例关系,把电位器换算成频率,再把频率换算成转速,再换算成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