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安全上电法

楼主(2016-08-30):
维修变频器时,有时会遇到整流桥短路的时候,但有时检测不出来。有的时候会出现(特别是一体化焊在板子上的IGBT),有时会因为潮湿粉尘,造成板上直流母线间打火,使电路板正负级之间出沟,这种沟会碳化,不上电时候看不出来短路,而这条沟在电路板和IGBT这间,你用眼睛也看不不到!当你上电时就有可能因电路板碳化而短路跳闸严重时会进一步损坏变频器。我就遇上过这个例子。
可以在输入端RST串入6 个灯泡,每相2 个(因为灯泡只有220V),当你上电的时候,如果灯泡暗亮说明变频器内基本正常,起动切换将灯泡短路,变频器正常工作!如果上电时灯泡特别亮,就说明变频器内部有短路现象,不要送全电压,立即断电,检查变频器整流桥或电解电容。排除故障后,上电再观察。如果灯泡变暗亮了,就说明故障排除了。也可能有人说我多此一举,但我觉得小心不为过!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维修就是需要胆大心细,经验积累方为大师

网友B:
是送220V电压还是送380电压啊!灯泡需要多大W的呀?

楼主:
指的是380V电源的变频器,上电380V.每相串两个60至100W的灯泡。这个方法一般也就能观察到变频器主回路是否存在故障,其它故障无能为力!总之用经验观察是有点帮助的。

网友C:
可以用调压器上电
直接上3相380也可以,只要进线有熔断

网友D:
心里没底

网友E:
用灯泡比较简便实用
不知道是哪位高手想出来的办法!

网友F:
小心一点没有错啊

楼主:
前文有误,一般的变频器在通过灯泡送电时,一般的都是亮一下熄灭,也有的是灯泡微亮。灯泡可以观察到变频器是否主回路存在故障,如果整流桥短路严重,灯泡会发出最亮的光!由于有些变频器长时间放置,初上电可能会出现意外。如果用了灯泡还会起到缓冲作用。也就是没有故障的变频器也可以先通过灯泡上电。我们可以把六个灯泡制作在一个配电箱里,加上起动按钮,接触器,空气开关。六个灯头。熔断器等。上电时,按起动按钮,电压通过灯泡为变频器送电,观察灯泡的光是暗亮或亮一下熄灭。再按第二个按钮,也就是将每相的灯泡短路掉变成市电直供!
 也可以在该箱装上调压器,用来维修变频器。或者再想一些别的用途,就变成了多功能变频器维修箱了。
起动按钮1是电压通过灯泡为变频器上电,起动按钮2是把灯泡旁路掉。另加一个总停按钮。这里都是高手,我就不在详述了。这只是我自学的经验。不足一提。

网友G:
输入侧用灯泡检测直流母线电容,有局限性。只是用于二极管整流的变频器。可控硅整流的没戏。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的,但是加灯泡没有害处。

网友H:
你试试大功率的变频器就知道了,55KW以上的,你这个方法对小功率的是有点用的

网友I:
有益处,但要看故障类型,有些故障这样实在没必要

网友J:
还是赞1楼那说的话的

网友K:
我能说我现在送个新变频器的电偶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经常这样维修变频器,我做了柜子,55KW的也一样用。上电时先通过灯泡,观察亮度不是很亮,就将灯泡切换短路。如果很亮,就退出。检查故障所在。当然只能是整流部分的故障,电源驱动板故障没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当您的办公地方连着办公室。以免跳闸把办公室的电脑断电,来不及保存而损失!因为你看到灯太亮了就不在强制上电了。

楼主:
新变频器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同时,做这个柜子时,柜子里面再加上一个调压器!面板上有两个绿色起动按钮,一个绿按钮是先灯泡送电,(半压送电)观察良好时再按下一个绿按钮(市电直供)。再一个红按钮(停止)这个电压通过一个四线插座输出。另外调压器通过一个四线插座输出。(包括地线)柜子可以装上3个450V交流电压表,还有电流表,以便观察。还可以在柜子里加一个可调的直流母线电压,以维修备用,加上一个数字1000V直流电压表!数字直流电流表!电源指示灯等!就叫变频器维修控制台吧!
我现在总没用各种画图软件了。因为我用不着。所以就不提供图了,大家都是高手的,我这只供参考。大家自行设置!

网友L:
为了安全还是加灯泡好 但是有一个好的电源供应器也方便

网友M:
安全最重要.

网友N:
加3个灯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变频器输入电压就是380V,如果变频器没有故障可以,有故障灯泡就会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