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使用drvi指令反向运行停止后如何何时y4断开

网友A:
脉冲输出停止了,同时脉冲方向也变为OFF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点动y4就是没断开一定要正转一下

网友B:
碰到限位时脉冲为0,然后断到Y4.

网友C:
DRVI指令自动驱动方向信号的Y,你的程序是不是还有其余地方重复输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D:
执行反转时,方向信号是自行执行不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该怎么解决
除了定位指令或者脉冲指令自带输出外,不要再试图给方向信号操作即可,否则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