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如题。
我遇到个除法的问题,商和余数放在不同的寄存器D中,但是余数的D也是没有小数点的,我直接将他们相加,就会出现问题。
我把余数除以100,结果商又是0,余数又跑到后面的寄存器D中。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正确的将商和余数组合起来的呢?

网友A:
余数的地址你没有搞清楚吧

网友B:
你的余数是10,除以100,商是0,余数还是10存在D121

网友C:
看附图,有:110=4×25+10。
要得到小数点,可能是需采用浮点数运算。

网友D:
你用的是三菱,但没有浮点数计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是在 D+1 位 这个我清楚的
这个就是一个我错误的实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的

楼主:
我看了下 是有浮点运算指令

楼主:
貌似 1N还不支持浮点

网友E:
首先你的算法就不对,110/25=4.4,用余数除100什么意思呀。1N是不支持浮点的,如果是需要把结果显示到触摸屏,可以把被除数扩大10倍,然后触摸屏上面设置一位小数点就可以。1100/25=44,显示一位小数就是4.4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

除以100 只是一个错误的例子 我以为吧这个余数除以100 就有小数点了

网友A:
5u的估计浮点运算提高了
2n  3u记得都是0.001的精度。

网友F:
楼主:浮点数除法指令是EDIV,而且要求数据本身是浮点数!
整数必须首先变换为浮点数才可以做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 我研究研究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研究研究先
没事,网上大家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