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中无法插入cad图,为什么,请教大神!

楼主(2016-08-30):
最近在学习eplan软件,里面说可以插入cad图形dxf,dwg格式的,可是我尝试了多次都无法插入cad图形,是怎么回事?我公司cad和pdf都是加密了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安装加密软件的电脑上才打得开,转给被人的话需要解密才可以打得开,是不是因为加密原因导致无法导入cad图形呢?请教大神解释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那你可以随便找个不是加密的cad文件,导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我们电脑是只有是这种格式的文件,都会自动加密的,公司被统一加密了

网友B:
刚刚用cad画了两个圆,用eplan导入,可以成功,估计是你的加密了所以不行吧

网友B:
话说CAD怎么加密,或者楼主你发一个加密的dwg文件上来,我再打开试试

楼主:
我们公司加密了的,估计上传上来你也无法打开,试一下

网友C:
你这个密,加的好啊

网友C:
你这个密加的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奇怪了,你怎么也能打得开呢,你可以将这个cad插入epla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错了,这个没加密,所以你能打开,传了个不加密的,你尝试一下

网友D:
你们公司保密性还挺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