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6-08-30):
手上有一个欧姆龙的绝对值编码器!用于测转盘位置的。转盘有4工位,转盘是一直转的。就是线用编码器确定位置然后其他动作在那个位置开始动作。
1024分辨率的。两根电源线还有10 跟信号线。不知道怎么接线10跟信号线接在那里。

个人认为就是直接接输入然后转到v变量上在比较那个位置的值。我是这样想的。我没用过编码器。问了人家人家说不能接普通输入,编码器得接在高速输入上。10跟线怎么整哪那么多高速输入。绝对值编码器没有abz相呀。就十跟信号线。人家把我说乱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能不能接普通输入。还有接普通输入后输入频繁闪烁会不会坏掉影响输入点寿命。

其实接近开关就能解决的。但是机械画图给放了个编码器。

网友A:
把编码器拍照上传。
真绝对值编码器一般都是使用通讯的方案传输数据的,比如工业以太网总线,CAN总线,RS485通讯端口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高管就12跟线。没有各种口

网友B:
没那么复杂,按照编码器外壳上的接线图,依次接入普通输入点即可,在程序里面用格雷转换指令。要不拍个编码器接线图上来,一看便知。

网友C:
呵呵;这个不是增量式的,
1024的对应就有10根输出线,分别是2^0  2^1 ...... 2^9(2的次方)
如果用PLC来读出,那么就需要PLC上10个输入点;
另外这个一般是格雷码,你的PLC要支持格雷码转换指令;

网友D:
既然知道厂家了,按型号查资料好了
看描述,应该还有个凸轮控制器
用PLC就是程序的事了

网友E:
4楼讲的很对 格雷码

网友F:
并口格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