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系统储存器用内存卡是为什么

楼主(2016-08-30):
如题,厂家是为了节约成本还是会增加机器的稳定性

网友A:
存数据的

网友B:
呵呵;支持普通的TF卡,给客户降低了成本;

网友C:
杂牌系统节省成本就是这样。

网友D:
工业规范应该是高可靠性的存储器,这个可靠性没有保障

网友E:
工业上用的SD卡,是大卡的,不是家用级或者消费电子产品级的小卡。
工业级和家用级的稳定性还是有巨大的区别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都有哪些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都有哪些区别?
体积不一样,卡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