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第1个直流电流表量程0-3000A 电压75MV     第2个电压5V 其他参数相同 。   请问怎么互换 ,把第一个换到第二个上。串多大电阻 。哪位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A:
第1个表、电压75mV,应当是3000A时分流器上获得的电压为75mV;
想来,分流器应当与表相符合,并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否则指示数可能有较大差距。

网友B:
见图片,从新买个表好一点,表盘3000对应5V,转换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