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求助

楼主(2016-08-30):
刚接触变频器,有几个问题求助业内人士:

1.变频器可以连接哪些类型的电机,对电机的应用场合有哪些要求。是否是常用的三相笼式异步电动机都可以?

2.变频使用时, 380v 50Hz的交流电源,如果20Hz运行时,电机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一般可以这样用,但频率过高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这样用,但频率过高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你好,请问频率过高是高于多少?

如果用于30KW左右的空压机的话, 运行频率在哪个范围内?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变频器说明书都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变频器说明书都有说

谢谢,我去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C:
空压机用变频器驱动,完全没有问题。20-50Hz运行频率可以平滑调速。频率和电压基本是线性变化。

网友D:
看负载的功率及使用什么样子的负载了呀

网友E:
变频器可以用在普通电机,变频电机。

网友F:
一般的电机都可以使用,只是频率低时电机散热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G:
这些是最基础的知识,可以看出楼主就是那种拿来主义的人,百科就说得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