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前两天帮朋友做了个活,有两个硫酸罐、一个水池分别用泵抽水和硫酸来混合。要求做恒流量,我就用S7-200接收电磁流量计反馈来的4-20ma信号做PID调节,PLC输出0-10V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再驱动水泵。由于方便考虑,先做的是水流量PID调节。泵是用潜水泵,满流量也应该在20立/每小时左右。流量计量程设在12立/每小时。泵距离混合池70多米,流量计安装在距混合池10多米处。混合池与水池的高度为10来米。在出水口处一调节开度的阀门,也可调流量。
 现在水流量的信号,在仪表和PLC上显示都挺稳定、精确。问题是我用PID调试面板做PID自整定,整定成功的参数不太好用。首先它不能够稳定,上下波动,改变给定值不能接近目标值!自整定参数:P3.00642 I0.302777 D0.0 。而我同样的程序在恒压给水上测试的自整定参数就好用。
 1首先我在选型方案上对不对,用s7-200、流量计、变频器做这个系统?
 2在泵、流量计等硬件上有没有特殊要求?
 3问题是否就出在PID参数不对?怎样才能得到好用的自整定参数?
           工控网上做过流量控制的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想办法!

网友A:
不懂事哪里出了问题,看看楼下大神有啥指教

网友B:
应该控制流量调节阀比较好点吧,不要控制水泵

楼主:
可是我这是从水池里抽水啊,又不是从罐里放水呀!

网友C:
嘻嘻,

第一,PLC200对变频器的给定值和流量实际值扫描时间周期是多少?这个能知道吗?它的快慢决定了闭环控制恒流量的时间常数;

第二,变频器是哪家的?嫩知道吗?他除了闭环PID控制调节以外,还有别的功能吗?比如频率给定加PID微调功能,有吗?

网友D:
不是在山东那边吧,有人叫我做一模一样的项目我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在山东那边吧,有人叫我做一模一样的项目我没有做
我是辽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嘻嘻,

第一,PLC200对变频器的给定值和流量实际值扫描时间周期是多少?这个能知道吗?它的快慢决定了闭环控制恒流量的时间常数;

第二,变频器是哪家的?嫩知道吗?他除了闭环PID控制调节以外,还有别的功能吗?比如频率给定加PID微调功能,有吗?
1你说的是PLC的采样扫描时间还是流量计仪表的采样刷新时间?
2变频器英威腾的,你说的功能不清楚

网友E:
P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F:
我个人的想法是不是与水泵的流量线性有关系啊,水泵转速和流量的线性是一致的吗

网友G:
在一本书上看到压力测量比流量测量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英威腾的变频器,我没用过,所以对他的pid功能也不了解。你可以直接问它的技术支持,来的更快。

我说的时间周期,是说的200对变频器的。如果流量信号是直接来自变送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知道200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H:
流量PID我之前做过,如果要用泵来控制流量大小,泵的选型很重要!你可以用一个固定频率试试看,看看流量稳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流量PID我之前做过,如果要用泵来控制流量大小,泵的选型很重要!你可以用一个固定频率试试看,看看流量稳不稳定!
用固定频率流量还算挺稳的吧!

网友I:
把泵设成一个固定频率,PID控制调节阀会好一点.控制泵不好计算

网友J:
同意楼上看法,用变频器控制泵虽然能起到节能的效果但流量难控制。还是用闸门控制流量吧

网友K:
控制太简单了吧,,控制泵的频率有点难啊,映像因素太多了,,最好啥控制阀门,,我做过实验对比过,阀门精度比泵要好,,,小泵还可以,大泵估计误差更大

网友L: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控制泵的频率来控制流量还是比较难的,如果是控制电动阀的开度应该比较准确。

网友M:
泵的转速和流量一定是非线性的,这个没说!
跟你的描述(不够细,例如应该COPY曲线),应该是偏离设定值比较远,控制精度不够,
所以建议将P改为3.5-4或者更高,积分够了,不要动,或者改大一点到0.4~0.5之间,
这些是否凑效主要是看你的描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楼主:
明天再调试调试,如果还不行,我把曲线传上来!大家帮忙再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英威腾的变频器,我没用过,所以对他的pid功能也不了解。你可以直接问它的技术支持,来的更快。

我说的时间周期,是说的200对变频器的。如果流量信号是直接来自变送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知道200的速度比较慢。
楼主用的是PLC内部的PID指令

网友N:
给定值和反馈值曲线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N:
如果是200,它的时间周期是不是很慢呀?几百毫秒刷新一次数据?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00,它的时间周期是不是很慢呀?几百毫秒刷新一次数据?

我记得好像可以设置取样时间的,在向导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00,它的时间周期是不是很慢呀?几百毫秒刷新一次数据?

我记得好像可以设置取样时间的,在向导那里
取样时间我设的是0.5秒!

楼主:
用的是200内部PID向导!

网友C:
反正我知道200的调节器时常指标实时性很差。所以pid响应速度比较慢。。

网友O:
控制流量用PID和控制压力用PID不一样的,控制油的流量我做过一次后来自己写了一段类似于PID的程序。在一定的范围内PID不调节,超过这个范围再进行调节用下来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