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最近的一个项目中要用到,电子凸轮这样的一种运动控制方式,但是从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希望大家有搞过的,给我来点建议或是注意的事项,PLC的品牌还没有选型。我就是想知道一些思路。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用过的一个是安川的运控,还有就是用三菱LD77MS16做。简单的虚轴实轴同步没什么,问题在于这个凸轮曲线的计算。

网友A:
还有就是早期我们也用过三菱的Q170MS双CPU的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你是怎么知道的,机械画图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兄弟你要明白先后呀,机械不出图,你怎么设计。。。当然机电一体化的可以同步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因为客户没有办法提供凸轮的机械图,看来只有自己按着产品画了,我想说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测量仪器,可以计算出凸轮旋转的角度对应从轴移动距离。刚刚做机电一体,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