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如今三菱的这款文本已停产,现碰到一个这样的文本屏,要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需制作下载线。官网上面只有F900的资料,请问F900和F920是一样的吗?手册可以参照F900的吗?

网友A:
电缆:FX-232CAB-1,
另外这款是没有电源的,必须RS422口接到PLC上才能工作,所以只有连着PLC的时候才可以与电脑通讯;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如果去买线的话时间不允许,只想今晚把它弄好,现在用自己焊的那条线发现通讯还是不行。怎么都连不上,我用的是GT Designer3 软件,型号所选为GOT1000。是不是要用老版本的软件才行呢!

网友B:
用F系列软件试试

网友C:
要用老的GT Designer2软件,不能选GT1000的。
接线图如下

网友A:
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