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作为负载

楼主(2016-08-30):
哪位用伺服电机作为负载,进行过对拖实验啊,作为负载的电机和主电机转向相同还是相反啊,作为负载的驱动器只需要设置转矩参数还是其他的参数也是需要设置的啊

网友A:
做为负载的电机肯定得反向转。

网友B:
不对,两电机旋转方向一致。如果以各自电机自己为参照物,那两电机转向是相反的,如果两电机对拖连接好了,旋转方向是一致的。这样描述就严谨了。嘻嘻。

两电机对拖,一个电机是恒转速控制,另外一个电机就要恒扭矩控制。反之亦然。

网友C:
做负载的是力矩控制,因为力矩 状态许可被拖动反转

网友C:
伺服电机工作在扭矩模式下,如果负载反向力矩大于电机输出力矩,电机可以被动反转的。这时候制动单元功率一定要足够,否则就会发生过电压报警。此时说白了电机属于发电机状态

网友D:
负载电机恒转矩输出,作为负载;另外一电机主动加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另一个者反转的话那么是不是作为负载电机,主动电机的做功与负载电机输入能量是不是都要在自身的绕组上消耗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电机很快就会很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用伺服做对拖实验,现在想用另一台作为负载给目标驱动器加载,如果旋转方向相同的话他的转矩和转向方向相同,那么两台电机的旋转方向相同,负载还是给目标电机规定的转矩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您的意思是两个电机转向相反的,但是我在电机书上看到如果旋转磁场的反向和电机实际旋转相反的话所有的能量将会消耗在绕组上,只有在两者方向同向且实际转速高于旋转磁场时才是处于发电状态,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您的意思是两个电机转向相反的,但是我在电机书上看到如果旋转磁场的反向和电机实际旋转相反的话所有的能量将会消耗在绕组上,只有在两者方向同向且实际转速高于旋转磁场时才是处于发电状态,谢谢
伺服电机本身有磁铁,只要反向运行就会位于发电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我做负载的电机和我的目标电机旋转方向要是相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做负载的电机和我的目标电机旋转方向要是相反的?
同轴连接,从各自电机本身看是旋转方向一致,从连接轴看起来肯定是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的旋转力矩与转向的关系,请参考电机及驱动的教科书。四象限运行章节。看过了就会明白了。两电机对拖,旋转方向一致,其实就是一台正转,一台反转。他们的一个做电动运行,另外一个做发电运行,所以两电机的旋转力矩正好同向。

假设,电动的电机正旋转方向,所以他的电动电磁力矩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反,发电的电机反旋转方向,所以它的发电电磁转矩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同。

这个有点绕口令了。还是自己去画一个电机的四象限工况图,把两台电机的工作状态都放在一个坐标系里去分析吧。

网友B:
哦,补充一下提示:假设电动状态的电机工作于第一象限,那么对拖的发电机就应该工作于第四象限。它们的旋转方向相反,但他们的控制电磁转矩方向是一致的。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