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0):
 求大师帮忙!

 小菜我第一次用RS232通信模块与一台欧姆龙的视觉系统(FH)系列进行通信连接控制,但是,无论我怎么设置两边的

通信规格,视觉系统都提示“PLC连接错误”找了好多的资料说明书,两天了都还没搞定!累趴中.....懵逼中....

 通信模块上CH1 已经用了在基恩士视觉系统上,现在我用的是CH2 !设置跟欧姆龙视觉系统设通信置完全一样!就是不

行!感觉毫无方向了!求大师们帮帮忙了~小菜真心感谢了~

楼主:
求大师们帮忙!~

网友A:
RS232的焊线的点欧姆龙是235,PLC模块这是325,好像记得是这样焊,目前在外出差,前一段刚好做过,我是欧姆龙FH1050的,别的就是奇偶数设定设定都要7,通讯协议是无通讯协议试试看看

网友A:
停止位设1试试看

网友B:
你选了MC协议,欧姆龙那边支持这个吗?

网友C:
欧姆龙的plc一般9脚是GND
视觉系统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plc一般9脚是GND
视觉系统不知道了
欧姆龙视觉型号不同针脚定义有区别。9脚在FZ系列视觉是GND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大师帮忙!

 小菜我第一次用RS232通信模块与一台欧姆龙的视觉系统(FH)系列进行通信连接控制,但是,无论我怎么设置两边的

通信规格,视觉系统都提示“PLC连接错误”找了好多的资料说明书,两天了都还没搞定!累趴中.....懵逼中....

 通信模块上CH1 已经用了在基恩士视觉系统上,现在我用的是CH2 !设置跟欧姆龙视觉系统设通信置完全一样!就是不

行!感觉毫无方向了!求大师们帮帮忙了~小菜真心感谢了~
你好,请告知欧姆龙视觉系统的通信协议!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D:
3是发送
2是接收
5是信号地

首先要保证通信电缆接线无误,欧姆龙这块我不清楚,需要你告知!还有通信协议!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QQ149034219

楼主:
统一回复:

 首先,先谢谢各位大师的无私指导,小菜真的非常感谢!上面各位大师的指导我大部分都有试过了,还专门找到了FZ跟通信模块的学习案例,还是不行!晚一点我再上传一些详细的设置图片!烦请大师们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

小菜衷心感谢各位大师!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老大!

MC协议欧姆龙这边是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师!晚一点我会发一些欧姆龙视觉系统的一些详细设置图片!

  衷心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

  试过设置了!但也是一样不行!谢谢您!

楼主:
这个是欧姆龙FH系列视觉系统的设置!

网友C:
都是欧姆龙的可以问问欧姆龙热线
plc是三菱的。欧姆龙热线估计也没有好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搞了一天还是不行哦!~大师,我想问一下,视觉系统边的 9 Pin脚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A:
就235对应PLC  325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刚做过一套,不过我对应的是L系列通讯模块,Q系列的我忘记是不是一样,我当时也是按FZ视觉来做,发现针脚不对,目前在外出差,电脑没带,不然可以发我做的给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上好大师

 如果线接对了,PLC是不是要把程序写进去那样才不会报错哩?现在我只是在接线,程序还没有写入!跟这个有关系吗?另外一台基恩士的把波特率设成一样的模块CH1、CH2都能用,也没有提示报错!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BOSS早上好!

  欧姆龙那边的接线是235 通信协议的话用 MC(格式5)是可以的!

网友E:
我做过QJ71C24N-R2与C#的通讯,接线方式不是简单的 235 还有其他几个线要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BOSS早上好!

  欧姆龙那边的接线是235 通信协议的话用 MC(格式5)是可以的!
还是电话沟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大师!

  是不是 欧姆龙这边:2 3 5   模块这边是 3 2 5  46短  78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