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i

楼主(2016-08-30):
这个上下限位有什么用 不能切断电源

网友A:
贴图不完整,这张图可以看出上升限位SQ1动作后,2K5失电,常开点线号203-245断开,正转接触器2KM1无法吸合!

网友B:
限位不见得就切断电源。

网友C:
上下限限定运动范围。

网友D:
限位不见得就切断电源.上下限限定移动位置.

网友E:
上下限位要切断三相380V主电源?没听说过,都是切断控制电源的。
主电源也是接受接触器控制器的,接触器的控制方式就是掌控控制电源的通断。

网友F:
楼主要切断什么电源?又不是急停

网友G:
不知道图纸是否全面,只看这一张图,只有对限位到位的指示灯或报警,确实没有切断控制回路

网友H:
起重机上的上下限位,前进后退限位等都不切除主电源,上限位动作后只能下不能上,反之亦然。一般在上限位后还有冲顶限位,冲顶限位动作时,切除主电源。

网友I:
好的起重机还有重量限制,超重自动停止上升

网友J:
限位是接控制电路的,物体碰到限位开关,控制电路断开电机停止,三相电源要断开直接关掉空开

网友K:
限位接于控制电路(可起间接切断电源作用),正常情况下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L:
楼主的机器实际限位好不好用,如果好用楼主吧图纸找全了看看

网友M:
看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