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是这样的,最近在学习S7-200的plc,想测试一下通信功能,从书上和网上找了不少例子在一一测试,了解到HMI和200的通信一般常用两种,一种是ppi,一种是modbus

modbus之前hmi上用的比较多,所以多机时比较方便
我用威纶的屏,和200进行通信时,先用ppi测试,一切正常,可以读出来和写进去数据。

后转用modbus测试,就遇到一直通信不成功的问题,HMI一直提示PLC no response.

但是线的接法在ppi上已经连接成功了,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与是仔细看程序
程序如下,是在网上借鉴的。
网上是用sm0.1来使能modbus的,我用串口助手测试过,发出去命令时,返回的只有两到3个Hex码,感觉不太正常,好像是modbus没有启动,与是我用I0.2来硬性的启动它
同时我在下面用I0.0驱动Q0.0灯,这时用STEP7软件来监控程序状态。
按理说,com端口在启动modbus时,应该是ppi是通信不成功的吧,这样的话,STEP7软件应该也是不能监控到plc的状态了
但是实际上,我在闭合I0.2驱动MODBUS时,STEP7软件仍然能监控到S7 200的状态,也就是说,这时应该还是ppi数据线在通信,而不是modbus通信模式。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的什么命令给PLC呢?

楼主:
读0001地址的命令,手动计算crc校验码。

网友B:
读回来的数据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2-3个hex,数据应该是不正确的。
刚才看了一下分配的存储区,原来分配的数太靠前了,照着您的图把存储区分配到2000往后,现在貌似可以启动modbus了。(开I0.2时,STEP 7 软件用ppi监控不了了)
可能是原来的地址有冲突。

不过现在还是不能和HMI通信上。

网友C:
通讯不上有可能的原因是
通讯格式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分配存储地址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都能通讯上了,不过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一根线的时候也能通讯呢,一根485-或是一根485+都可以通讯上,指示灯也显示正常,好奇怪

而且,通讯成功后,我用串口调试,发送不出去,也没有接收回来,但连hmi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分配存储地址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都能通讯上了,不过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一根线的时候也能通讯呢,一根485-或是一根485+都可以通讯上,指示灯也显示正常,好奇怪

而且,通讯成功后,我用串口调试,发送不出去,也没有接收回来,但连hmi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有串口调试助手,很主便,可以将读回来的数据分析下,MODBUS的数据格式是很有规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理来说是这样的,但是S7-200modbus模式下返回的格式很不正确,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来说是这样的,但是S7-200modbus模式下返回的格式很不正确,好奇怪。

我碰到过,最后发现,是两根数据线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是吗,我是按上面标的——和+接的,回去反过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是吗,我是按上面标的——和+接的,回去反过来试试。

有的标+—,有的标AB,还有些非标仪表,要特别注意!

其实你只要将回传的数据用16进制格式显示出来就行了,符合就对,反之,将数据取反,看对不对就可以了!

网友D(2016-09-30):
触摸屏添加设备时应该是Modbus RTU,不要是西门子PLC,注意奇偶校验设置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