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设备在好几层楼上,目前确定客户提供的地线有问题,造成我司设备干扰,目前想直流信号电源单独接地,目前现场有块种花土地,就1平方左右,深度0.3米,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效果,因为单独接地线的条件还不完善

网友A:
地线深埋地下起码要1米以下。如果高海拔,还要深。否则效果差。主要是满足接地电阻值。有国标。

抗干扰关键应该是等电位。

网友B:
找下有没有防雷接地先调试用了,可以的话瑞重新独立接地

网友C:
客户柱子上的钢筋……

网友D:
如果有刚结构的厂房,可以接到刚结构上。

网友E:
深度才0.3米,下边是人家天花板?

网友F:
设备必须单独接地线.且良好.

网友G:
接地位置要求土壤深度大于1米,电导率高,跟大地属于一个整体,不是说埋入泥土就行了

楼主:
现在已经从别的方面入手了,谢谢大家

网友H:
怎么你想把地线埋在花园里?

网友I:
哪个深度就不用考虑嘛!至少得1m以上吧!

工厂内部没有做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个深度就不用考虑嘛!至少得1m以上吧!

工厂内部没有做等电位?
有做,不过一接他们的地线就会有问题目前在电源隔离上想办法

网友J:
接地线需50*50*5的角铁,深度要至少1.5米。

楼主:
目前可以确定是干扰造成,前期已经做了电源隔离,直流电源不接地。目前测试勉强符合使用,不知道长期使用会怎么样,关键是现场两台一模一样的设备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K:
接地干扰不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地干扰不接就是了
不接偶尔也会有干扰,影响设备使用

网友L:
不能简单理解接地就是把接地体埋土里就行了。要是那样,你完全可以把接地体埋你家花盆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地干扰不接就是了
不接偶尔也会有干扰,影响设备使用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地干扰不接就是了
不接偶尔也会有干扰,影响设备使用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干扰?
设备正常运转的时候编码器输出正常,设备停止启动的时候有时候A相信号会输出,照成设备需运转一圈复位才能找到正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