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cc-link 远程IO站

楼主(2016-08-31):
该设备是一台车门框架折弯机,应用cc-link远程IO模块和Q主站QJ61BT11N通讯,节省了大量配线。配置方便,也不用再编程,配置好就能用!

网友A:
还没实际见过三菱的CC-LINK。

网友B:
新设备?PLC还很新啊

网友C:
我个人还有大把CC-LINK模块,主站以及远程模块均大把

网友D:
这种Q的带远程I/O模块的编程最简单。
只要设置下地址就可以直接拿对应的I/O地址来编程。

网友E:
小日本的柜子

网友F:
我们主用欧姆龙的,

网友G:
这套设备起码有10年以上历史了,远程IO站还是用10年前的,PLC由之前的A改为Q,两者无缝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