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请问怎么通过PLC固有的电位器 来调节模拟量,比如有一组压力传感器信号输入,如何把这组数值传入D8030特殊寄存器,需要在PLC里面配线或程序特别设置么?谢谢!因为见之前的师傅在电路板里面焊接了两根线出来接模拟量的输入,看不懂,也想学着试试,请大侠们指导下谢啦!

网友A:
呵呵;那只是把线路板上的小电位器拆了引出来而已;
要测压力传感器信号,请加上对应的A/D模块;

网友B:
这个PLC的确应用到了极致,DIY导师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PLC?模拟量信号的输入需要花费资金购买扩展模块。
那个焊接导线出来的是做调速用的,不是真正的模拟量信号输入。

网友D:
看来原来的师傅很厉害啊!

网友E:
我还不会PLC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师傅使用按钮来增减某过程定时时间,当时对他无比崇拜。
现在看来,原来他只是在程序里做了个加1减1的指令,通过外部按钮来增减定时器的设定值而已,呵呵。

网友F:
模拟量还是要有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G:
要有专门的模拟量的模块,采集到信号再进行数据处理。

楼主:
真没有见模拟量模块,等我拍照片上传给各位帮分析下

网友H:
国产公版的三菱3U的支持两个模拟量的输入,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