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前几天我们冷库开关跳闸,跳闸的不是冷库自带的空气开关而是前面的电源开关, 自带的开关为D32,前面电源开关为C63, 我知道C系列的比D系列的要灵敏些,我的理解就是过流后动作的时间要快一些,其实工厂里的设备应该要选D系列的,应该电机启动电流大 ,无奈以前安装的,多数是C系列的,而且我们备用的也只有C系列的,还是换了个C系列的,居然也不跳了。

今天又有一台设备空开跳闸,进线端烧坏,螺丝丝口坏了,拧不紧,是正泰D32的,我换了一个新德力西C32的,还是跳闸,后面仅带了个2.2KW的变频器和电机,我想这个电流也算足够大了,难道是变频器坏了?换了个变频器还是送电就跳,又从其他设备上拆了个正泰D32的,又不跳了。

假货?还是带变频器必须选D系列的?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网上查了资料还有A和B系列的,过流动作时间更快,是不是接近快速熔断器的速度了?

网友A:
是漏电断路器还是不带漏电脱口的微型断路器?
估计是变频器惹的祸,只能选用D型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漏电断路器还是不带漏电脱口的微型断路器?
估计是变频器惹的祸,只能选用D型的断路器。

网友B:
正泰和德力西的质量一般,象这情况你就更换就对,反正便宜.

网友C:
C系列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变频器还是选D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泰和德力西的质量一般,象这情况你就更换就对,反正便宜.
这个建议用上海出品的断路器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资料还有A和B系列的,过流动作时间更快,是不是接近快速熔断器的速度了?
为什么不看看说明书呢?C型的瞬时动作电流是5-10倍额定电流、D型是10-15倍额定电流。这不是动作快慢的问题,而是动作电流是否达到的问题。同样是C型为什么后来换上那个不跳了呢?因为原来那个的动作电流可能是6倍额定电流,而后来那个动作电流可能是9倍额定电流,这都在C型5-10倍额定电流的动作值内。

网友G:
变频器干扰太大了吗

网友H:
C系的就是比较敏感!
还是上D系的吧!
如果开关有问题就例外!

网友I:
前一例中,开关性能不良也有可能;不知负载的电机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一例中,开关性能不良也有可能;不知负载的电机功率有多大。
照8楼的说法肯定不是选型问题了,因为变频器额定功率才2.2KW,10A空开够不够?我那是C32,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一例中,开关性能不良也有可能;不知负载的电机功率有多大。
前一例总功率4KW,自身电源开关D32,前级开关C63

楼主:
如果只是电流倍数不一样,选大一个型号就解决了

网友J:
你在换个空开试试那。

网友K:
质量问题,或者假货,再试一个新的不就知道了是不是假的。

网友L:
开关问题吧,c型这安数也没问题啊

网友M:
可以先检查设备电路是否出故障。

网友N:
照明用c系列,电机用D系列。我一般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先检查设备电路是否出故障。
我开始还以为变频器出问题了,换了没用,根据我的经验后面的线路短路一般变频器报警而不是送电跳闸

网友O:
启动电流倍数不一样

网友P:
2.2kw的电机选用c32.(c表示照明,d表示动力。32是额定电流)。选型大了不是点吧点,这样都过流跳闸,空开多半有问题。而且你们的选型也不对

网友Q:
选型不同才是主要原因,D系列和C系列用途不一样

网友R:
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S: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公司一般都用D 系列的,要是带电机不管有没有变频器,都用的西门子马达保护开关。3VU 系列的

楼主:
国产品牌这么靠不住? 一个断路器都做不好?太让人失望了吧, 我不说要很准确, 动作电流有点偏差没关系, 反正做短路保护, 我4KW的负载配C63,2.2KW配C32,都不能保证不跳, 这个偏差也太大了吧?  要不是因为我后面还有开关和保护, 我都不敢相信和判断是你的断路器的问题啊

网友T:
选型很主要,质量也是关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