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PLC为主站,触摸屏为从站,上位机为PLC主站,触摸屏和PLC走Modbus,上位机和PLC走PPI,现在要同时修改PLC内部寄存器数值,无论是上位机改还是触摸屏改,修改后的数值在上位机和触摸屏上都要显示。现在的情况是上位机改完数后触摸屏又把上位机改完的数覆盖了,也就是说触摸屏可以自由修改,上位机改完会被触摸屏的现有值给覆盖了,导致上位机无法修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工控机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我用工控机和触摸屏怎么没有如此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组态王(PPI通讯做PLC的主站),触摸屏用的是速控sukon(走Modbus协议做PLC的从站)分别占用200PLC的两个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位机组态王(PPI通讯做PLC的主站),触摸屏用的是速控sukon(走Modbus协议做PLC的从站)分别占用200PLC的两个串口.

网友B:
你的配置我没有用过,但是易控+三菱触摸屏我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两个“领导”一个“兵”,命令不同时,有点乱套
修改数值的权限只给上位机或者触摸屏一个,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不是老板呀。

网友C:
两个上位机写入不同的寄存器,在两个上位机上再加个写入按钮,在PLC程序里传进同一个寄存器去,再把这个寄存器的值显示在两个主机上

网友D:
用两个通讯端口的PLC,一个走上位机,一个走触摸屏,调试使用屏的穿透功能,不行吗?

网友E:
难道你这个触摸屏的数值输入窗会一刻不停地写入PLC?这在触摸屏上是不可能的,值得怀疑的是PLC里有语句正在无休止地将触摸屏输入的那个地址的数值复制到这个显示窗口地址里,因此显示的永远都是触摸屏的输入内容。

网友F:
在PLC 程序中进行判断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触摸屏带缓存的,所以你说的问题我考虑过,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显示地址和设定地址不能重合。分两个窗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板的问题,我都快气炸了,从来没干过这么憋屈的活。不过问题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H(2019-04-02):
两个源给变量赋值,通过modbus通讯时,需要对有的变量又读又写。就是说通讯时要对这种变量调用两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