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向导有锁

楼主(2016-08-31):
这个锁怎么才能解开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很正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查看吗?

网友B:
用解锁的就可以看了,我以前打开看过

网友C:
打开了又怎么样,会使用就好了。
你用电脑前是不是要先把电脑拆了看看,再用呢?

网友D:
会用就行,不用看里面的。

网友E:
没必要打开,知道怎么调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