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紧固问题

楼主(2016-08-31):
下图是一个电热锅炉的控制线,右边接触器中间一相进线端烧坏,厂家解释说是螺丝没拧紧,因为在加热时控制箱温度高,不加热时温度低,这样经常冷热交替螺丝会容易松动,所以在说明书里面也有写明每两个月必须要紧固一次。这个解释我能理解,但我想难道就没办法解决了吗,是不是设计时应该把电箱分开。要不像电饭锅电压力锅电热水器这些家用电器没有这种说法呀。

网友A:
采用焊锡端子较好,你的就是裸铜端子不好

网友B:
接触器端子不用线鼻子,直接压多股线接触好些。触点接触不良也会烧端子。

网友C:
这种是存在这个问题,触点接触不良,打火 烧毁!

网友D:
端子压接前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E:
把端子的螺丝换铜的会好点

网友F:
端子压接后再焊锡

网友G:
经常紧紧,特别是新设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端子不用线鼻子,直接压多股线接触好些。触点接触不良也会烧端子。
头一次听说有这种提法,涨姿势了

网友I:
看图片好像接触器端子没事,线鼻子没接好,或这路电流大?
遇到过螺丝没拧紧的,端子都碳化了,只能换新的,你这接触器新换的?

网友J:
还是买个热成像仪吧,最近福禄克很火

网友K:
控制柜和加热器分开会好一些

网友L:
纯粹就是借口!
我的电热锅炉电柜和炉体就是一起的
这么多年了就没出现过接线发热烧了
我们只是每年做一次紧固螺丝作业!

网友M:
1、容量选型错误,导线和线耳选小了,或者制作工艺不良。
2、接触器主触头螺丝没有弹簧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焊锡端子较好,你的就是裸铜端子不好
明天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控制柜和加热器分开会好一些
我也觉得应该是要分开好些,高温线的温度今天测了一下有80度,发热管接头处有1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1、容量选型错误,导线和线耳选小了,或者制作工艺不良。
2、接触器主触头螺丝没有弹簧垫片。
我有跟他们提过,说这样的配置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要保养到位,每一两个月必须紧固一次,不管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好像接触器端子没事,线鼻子没接好,或这路电流大?
遇到过螺丝没拧紧的,端子都碳化了,只能换新的,你这接触器新换的?
只能换新的了,这台机买回来才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就这样了。说这是保养不到位造成的,不保修的。

网友A:
还有一个处理方式:接头位置加装风扇降温处理

楼主:
一共两台,后来检查另一台是发热管处发热,如图。个人觉得是设计问题,应该把电箱与加热箱分开,发热管处的接线螺杆应该加粗,线径与线耳也要放大一点,钳表测了一下有31安电流。

当然如厂家所说去保养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样去做觉得不是个办法,为什么不从源头解决,而是要求客户怎样去做,出了问题就说我们说明书上有写的,今天他们还说线烧坏了就用10平方的线接好了,我们在其他客户那里都是这样换的,没问题,听这话类似情况不少。

网友N:
回复 楼主:
明显烧掉那根线没接好,铜鼻子热缩管伸出太长,而且垫片把热缩管压住了,导致接触面积过小,接触电阻大,个人愚见三相加热其他两相端子都没烧,通过纯电阻负载各线电流应该相等,其他端子都没出问题,线径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没压好

网友O:
顶楼图中进线端烧坏者,是不是可以明显看到螺丝没拧紧,有不有可能导线与接线端子接触不良;新设备投运前,是否进行过螺丝紧固。
如果电箱分开,则电器的温度应当会低一些。

网友I:
看19楼图,只能呵呵,纯属厂家问题,你再怎么紧固线鼻都不能全面积接触。

网友P:
烧肯定是接触不好发热的原因,试试线耳清洁干净再加一个螺母固定,也就是弹簧垫圈加双螺母紧固。

网友Q:
接触器质量换个更好一些的

网友R:
估计是最初就没拧紧吧,给自己找个理由。

网友S:
这个现象接触不好有直接关系,有条件时最好把压好的端子用锡锅浸上锡!使电线和线鼻子紧密接触。我遇上过这样事情,一排110V 的电源线,带15台150W的超声波抛光机,时常电线发热或帽烟!有人建议换粗点线。那非常麻烦是个工程问题!因为每一个插座都要重新接,很耗时。我建议把每个插座全用焊锡焬劳,(原先15个插座只是拧在主线上的),焊完15个插座,就在也不发热了!由此看出:接头,螺丝,线鼻等都不可忽视接触良好。

网友T:
很多国内的小厂家螺丝都是没拧紧的

网友U:
有扇热孔,装个风扇试试。

楼主:
今天把线头全部加了锡焊,线鼻子上也弄了一层,加大了垫片,补齐弹簧垫。

网友V:
定期检查,压接线端子。

楼主:
刚刚看到一台报废了的,结构与这个一样,功率是48千瓦,每个发热管12,共4个。据说用了10年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

仔细对比一下,那个是18KW,这个是12KW,这个电箱空间差不多是那个的2倍,发热管的螺丝看起来要结实一些,因为现在不能用了,不知道开起来电箱内温度有多高。但安发热量来看这个是12*4 48KW比那个36KW还大。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做隔热处理。

网友W:
下图这个像进口货!看用料很实在!

网友X:
要是频繁的启停,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Y:
还是没装好,你那配电箱不可能太热。冷热温差太大不了,还是安装时候没装好

网友Z:
定期进行紧固是必要的。

网友V:
热水壶电流小,这个电流大,所以电流大了就热胀冷缩,容易松动,多检查维护。

网友AA:
感觉还是力量不足吧,不然应该紧会固好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好像接触器端子没事,线鼻子没接好,或这路电流大?
遇到过螺丝没拧紧的,端子都碳化了,只能换新的,你这接触器新换的?
中间很孔都是黑色的,接触器肯定不是新换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一台报废了的,结构与这个一样,功率是48千瓦,每个发热管12,共4个。据说用了10年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

仔细对比一下,那个是18KW,这个是12KW,这个电箱空间差不多是那个的2倍,发热管的螺丝看起来要结实一些,因为现在不能用了,不知道开起来电箱内温度有多高。但安发热量来看这个是12*4 48KW比那个36KW还大。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做隔热处理。
这个用的还是高温线呢
线是好,就是天热时接线人太痒了

网友AC:
电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