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请教各位,有一台西威的15KW电梯变频器经常保护,alarm灯亮,复位就正常,一天要复位好几次,更换新变频器后,因为图省事,不想重新编参数,主控板用的是老机器的,安装上去后正常使用,但有时还是会报故障,检查没有故障码,复位后正常,我想问各位前辈的是是不是本来就是主控板故障。还是说电梯有外部故障,如果是电梯外部故障的话为什么现在要几天才会报一次故障,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CPU板可能性比较大,只有靠替换排除。外部故障应该要报故障代码。

网友B:
1,既然alarm,就应该有故障码报出,否则也不需要复位
2,用西威软件将原主控板数据导入新主控板上去,排除主控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