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尤其那个红色 蓝色  白色按钮所代表意思。。

网友A:
进口崭新的系统?有随系统的使用说明书的吧,哪怕是英文,用度娘在线翻译就得了。

网友B:
什么数控机床,来张全身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操作说明书上并没有关于这几个按钮的。。。

网友B:
白色的有门控的有可能是解除门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色圈出来的你知道吗?

网友B:
左上角是门控吧,锁可能是程序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门控是下面白色的,那个锁一直都没用过,也运行过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