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传说的安时表???

楼主(2016-08-31):
如图

网友A:
修车行的必备工具,里面就是一个大功率电阻的放电测试仪。
一般做检测单个电瓶是否需要更换新的了,其实没有它也可以完成检测任务,就是把车骑到欠电报警以后,再用万用表测单个电瓶的电压。

网友A:
哦,忘记看了,是测摩托车和汽车电瓶的,以为是测电车的。

网友B:
我还以为是测试电动汽车的
估计就是小功率的电瓶车吧!

网友C:
没见过,今天又涨见识了

网友D:
这个我记得我的收藏好像有一个,不过十几年没动了

网友E:
就是测蓄电池的个表,以前修汽车电路常见的!

网友F:
没有见过,看来显示较为直观。

网友G:
头一次见!

网友H:
以前看过修车的师傅用过。

网友I:
因该说下这表怎么用

网友J:
这测试仪是不是很贵?

网友K:
顶1楼,如果有单个电池有问题,它的电压必定和其他几个相差很大,还有,你的安时表不建议用,纯属短路放电,对电池伤害很大…!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M:
第一次见到这个表

网友N:
第一次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该说下这表怎么用
我也是第一次见。不是很懂

楼主:
统一回复。我也不懂。第一次见到别人修车拿了一个,就拍了照。哪位大神对此熟悉讲解下呗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这测试仪是不是很贵?

网上也就40--50元一个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我也不懂。第一次见到别人修车拿了一个,就拍了照。哪位大神对此熟悉讲解下呗
就是一个电压表并联一个大功率放电电阻,使用时相当于在电瓶的正负极之间接上这个电阻放电,并测量放电时的电瓶电压。使用时接通时间尽可能短,只要读到数据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