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380转220的变压器,初级上装有保险丝。次级带一块电路板。一上电保险就烧,换了保险又烧。量了下电路板的电源端子并没有短路啊

网友A:
是否开关电流太小?
是否初级线圈短路?

网友B:
把次级断开看烧不烧,如果还烧就说明是变压器有问题了,如果不烧就说明电路板有断路,有时候用短路量不出来

网友C:
变压器通电时会产生数倍于额定电流的起动电流,这与电动机起动一个道理。因此保险丝要3倍于额定电流,如果用DZ47小断路器应该选D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通电时会产生数倍于额定电流的起动电流,这与电动机起动一个道理。因此保险丝要3倍于额定电流,如果用DZ47小断路器应该选D型。
但是以前不烧现在烧的话,一个是保险丝质量太差或者太小,另一个就是负载过大或者变压器内部出现匝间短路

网友E:
要么有短路,不管初次级。要么保险管换的电流小很多

网友F:
与以上看法同;
熔体是多大的,空载送电如何。

网友G:
把保险换成空开吧,变压器上电有感抗。

网友H:
原来要是没事,现在换同样安数保险建议你换变压器试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把次级断开看烧不烧,如果还烧就说明是变压器有问题了,如果不烧就说明电路板有断路,有时候用短路量不出来
断开负载试试还少不少保险了,进一步确认故障根源

网友J:
肯定是短路,第一变压器短路,第二电路板短路。

网友K:
顶2楼的办法靠谱…楼主试试先…

网友L:
保险换小了。。。。

网友M:
先断开输出侧送电试试,或直接给220侧加电测电流试试。

网友N:
甩开线路板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