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制冷问题

楼主(2016-09-01):
最近连续接触到老型号家用冰箱突然出现不制冷现象,压缩机运转正常,温控,电源都没问题,实际都应该报废停用。我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先不考虑超期使用费电问题,其中有一台冰箱冷藏温度还可以,有冻感。冷冻没温度。24小时连续运转也那样。

网友A:
突然出现不制冷1冷凝器开裂2压缩机阀片断

网友B:
压缩机有运转电流是多大?这个是判断内部阀片是磨损还是断裂等机械原因
泠媒是否泄漏?等等

网友C:
听一下压缩机是否有杂音:压缩机内部器件坏损都有杂音,压缩机正常就是管路泄露

网友D:
有冻感,冷冻没温度,什么意思?
停机半月彻底清理一下,查一下水道是不是堵了,开机一段时间,冷冻室是不是凉了,如果凉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有运转电流是多大?这个是判断内部阀片是磨损还是断裂等机械原因
泠媒是否泄漏?等等
  压缩机电流 88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冻感,冷冻没温度,什么意思?
停机半月彻底清理一下,查一下水道是不是堵了,开机一段时间,冷冻室是不是凉了,如果凉了,问题不大。
 冷藏室稍有点冷冻的意思。冷冻室却一点没有冷的意思 都不如冷藏室温度低,  水道在哪里 我不懂,能清理吗,不想找维修工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一下压缩机是否有杂音:压缩机内部器件坏损都有杂音,压缩机正常就是管路泄露
压缩机没啥杂音,工作电流88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冻感,冷冻没温度,什么意思?
停机半月彻底清理一下,查一下水道是不是堵了,开机一段时间,冷冻室是不是凉了,如果凉了,问题不大。
 冷藏室有点冷冻的意思,  冷冻室却一点冷冻的意思都没有 水道在哪里,能清理吗 不想找修理工修了。

网友E:
冷凝剂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有运转电流是多大?这个是判断内部阀片是磨损还是断裂等机械原因
泠媒是否泄漏?等等
  压缩机电流 880毫安。
电流太小了,没负载,估计阀片机械故障机率高,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F:
冰箱不是空调,不好修的,既然是超期服役,直接让专业制冷维修部派人上门查看,没有维修的价值直接废弃。

楼主:
谢谢朋友们很认真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有运转电流是多大?这个是判断内部阀片是磨损还是断裂等机械原因
泠媒是否泄漏?等等
  压缩机电流 880毫安。
电流太小了,没负载,估计阀片机械故障机率高,没有修的价值了
冰箱是吉诺尔208立升。型号比较老。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一下压缩机是否有杂音:压缩机内部器件坏损都有杂音,压缩机正常就是管路泄露
压缩机没啥杂音,工作电流880毫安,
早期冰箱很多都是90W电机,880毫安电流很正常的呀!目前还有很多冰箱是125W、135W,880毫安电流不能说压缩机坏了

网友G:
使用年限到了,内部蒸发器或冷凝器及管路发生泄漏造成制冷效果差或者根本就不制冷了,淘汰报废吧。

网友H:
是不是缺制冷剂了?

网友I:
冷媒不足?
压缩机内部磨损

网友J:
一般情况就是漏氟,脏堵,阀片断

楼主:
除了压缩机阀片断可能性要大一些  其它不可能。因为都在正常工作,压缩机外壳温度基本都在50--60度之间,工作时电流也都差不多,都是突然不制冷,不会是漏了,要是漏,早就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冷藏室的背板上
冷冻室不能结冰吗?冷媒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理过,没问题。

网友K:
试着加点冷媒看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什么没问题,冷冻室能结冰?测温控制滞后,压缩机过度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K:
冷媒是啥/氟利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水道是啥在冷藏室内还是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冷藏室的背板上
冷冻室不能结冰吗?冷媒没了
 冷媒就是氟利昂吧

网友L:
100%露氟利昂了,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0%露氟利昂了,充吧
 没有再补充氟利昂的必要了,不值。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由室里同通到外边,在后边压缩机附近应该可以看到接水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佛里昂淘汰了,以前是它
如果只是它没了,又不是内漏,还值得修,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佛里昂淘汰了,以前是它
如果只是它没了,又不是内漏,还值得修,没多少钱
 没有内漏氟利昂咋没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内漏就是外漏,再说了,凭什么说没有内漏

网友M:
压缩机废了,冷媒跑了。

网友N:
应对制冷系统做一个全面体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内漏就是外漏,再说了,凭什么说没有内漏
检修内漏或外漏 再加氟利昂费用肯定要高,都十几年的老冰箱了 真是不值。

网友O:
压缩机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