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输出求教

楼主(2016-09-01):
如图所示,是截取主程序中的一段,根据现场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接线,AQW0是一电动阀门开度控制输出信号(4-20mA),但是为什么该程序中是除以1000,而不是100呢?不懂,初学者请教各位前辈?VW600是通过现场触摸屏给定的阀门开度值(此段程序前段用MOVE指令传送到VW600),触摸屏上通过0%-100%,百分比进行阀门开度给定。

网友A:
因为看不到你的屏幕上的内容,所以只能瞎猜:之所以除以1000是因为想保留1位小数,即屏幕上显示给用户看的范围是0.0~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屏幕上阀门开度的确保留了一位小数点。还想请教您,这段程序中除以1000后,我在后续程序中好像没有发现关于小数点的程序设计啊,是不是在触摸屏组态程序中设计阀门开度保留一位小数点,除以的范围就得是原范围的十倍,如果保留两位小数点,除以的范围就是原范围的100倍。谢谢!请理解新手的无知。

网友B:
倍数关系搞清楚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屏幕上阀门开度的确保留了一位小数点。还想请教您,这段程序中除以1000后,我在后续程序中好像没有发现关于小数点的程序设计啊,是不是在触摸屏组态程序中设计阀门开度保留一位小数点,除以的范围就得是原范围的十倍,如果保留两位小数点,除以的范围就是原范围的100倍。谢谢!请理解新手的无知。
触摸屏上设定的是整型数据,整数位3,小数位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请问你个简单的问题,西门子200中,在主程序中没有调用的子程序,该子程序是不是就没有发挥作用。

网友C:
子程序一般是中断的时候调用的,主程序中没有出现子程序,那就用不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因为在主程序中没有看到调用“电机转速调节”子程序的命令 感觉有点奇怪 作为新手 所以问问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