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风机节能控制

楼主(2016-09-01):
1台除尘风机节能控制,除尘风口11个,根据风口应用的数量节能运行,主电机控制西门子MM440,PLC用S7-200,求教采用何种检测、控制方法能达到这个目标,并且成本较低?

网友A:
风压控制

网友B:
除尘风机风量足够大吗?有降低空间才能节能,用风压控制电机转速节能。

网友C:
你的除尘风口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手动控制风口开启和关闭?然后PLC就根据风口的动态数量,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D:
风压控制比风口的数量控制容易实现且除尘效果好

网友E:
根据负压值来控制

楼主:
风压控制是采用压力传感器采集信号,再通过模数转换器传入PLC,再用数模转换控制变频器吗?一般情况下传感器装在什么位置合适?如果用变频器的多段速指令,根据风口的开合数量采用定频运行是否更经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