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各位大神  接线端子接的松了 会烧掉 也就是电流过大  这有什么理论基础  想了好久想不明白  望大声指点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网友B:
说的对。虚接导致接点出现电阻。有电流经过,就会产生功率,有功率,就会发热,发热就会烧。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接触)电阻发热;当接触电阻较小时,发热就小。
再是过热引起氧化、电腐蚀,等。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家  我有点钻牛角尖了

网友D:
电气控制系统最害怕的就是接触不良,在大功率的线路中,接触不良不但会烧毁接线端子,严重时还会产生脉冲电压波动,冲击功率组件模块,比如变频器的IGBT模块。

网友E:
呵呵;拿针在你手上轻轻扎一下,你会疼的叫起来;
放个硬币在你手上,再怎么用力按,你也不会感觉到痛,什么原因呢;

网友F:
这种情况没发现没处理会恶性循环的,接触电阻越来越大,发热就越来越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气连接最怕松动导致虚接,起火的元凶

网友H:
接触良好时,接触电阻小,发热量较小,不会烧坏端子;接触不好时,接触电阻变大,发热量增大,端子被烧坏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当初也困扰过我:接触电阻越大,电流不是就越小吗,电流越小不是发热越小吗?其实没考虑到电阻本身的发热情况

网友J:
接触不好会打火,发热,时间长了的话容易烧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减小,怎么成了“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D:
比如一个接线端子需要通过50A的电流,出现了接触不良的情况,接触不良导致的电阻值在1~3欧姆之间,实际上这个电阻对于限制电流流量并下降起不到多大作用,根据P=UI,该处发热功率大约等于380*50=19000W,19KW的发热丝放在面积是几厘米的线耳接触面,产生的热量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L:
松动导致阻值变大
变大了电流增加
最后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电气控制系统最害怕的就是接触不良,在大功率的线路中,接触不良不但会烧毁接线端子,严重时还会产生脉冲电压波动,冲击功率组件模块,比如变频器的IGBT模块。
这还是好的,着火了事就大了

网友N:
这是最常见也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检修必有的项目,不要认为以前都紧固的就不会松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减小,怎么成了“电流就会增大”?
接触好相当电阻几乎为0,只是为负载传输电能,本身的消耗很小,当接触不良产生时电阻增大,额外的产生的二次负载,电流增大,电流增大发热氧化继续恶化下去,直到烧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减小,怎么成了“电流就会增大”?
接触好相当电阻几乎为0,只是为负载传输电能,本身的消耗很小,当接触不良产生时电阻增大,额外的产生的二次负载,电流增大,电流增大发热氧化继续恶化下去,直到烧坏。
请你搞明白“接触电阻”是与负载串联的,接触电阻越大,电压降越大,发热越大。但同时负载上的电压却减小了,因此电流也减小了,而不是增大了。

网友O:
端子一定要拧紧,接线与检修的时候

网友P: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流增大发热氧化继续恶化下去,直到烧坏。端子一定要拧紧.

网友Q:
呵呵,看来论坛真的是高人越来越多了,说了废话一箩筐,就是没一个说到正点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虚接导致接点出现电阻。有电流经过,就会产生功率,有功率,就会发热,发热就会烧。
说的很对其实就是接触电阻。

网友S:
就和同样粗的铜线.铁线过一样大的电流,一定是铁线热。电流一定电阻越大发热越多

网友T:
接触不良,电流大啊

网友B:
接点的松动或虚接,是故障隐患。而且不易被发现。这是比较讨厌的问题。

网友U:
没事问着玩的吧

网友V:
不少朋友说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流增大。不知道电流是如何增大的!电阻增加电流减小才对!发热的原因不是电流增加,而是电阻增加了,压降变大,P=UI,串联电路电流处外相同,电阻越大,尽管电路电流变小了,但端子电压降也就越大了,此时接触不良的端子相当一个纯电阻负载,之后就有发热烧坏的现象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减小,怎么成了“电流就会增大”?

线路电阻大了,引起末端电压下降,要传送一定的功率,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X:
电气设备接触 电阻大,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电气接触的部位容易造成接接触电阻,在该点上会产生热量损耗,给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带来很大的危险隐患;所以说接触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Y:
接触不好经常发生问题啊  严重了会火啊

网友Z:
接触面积小,同样的电流,发热量大,从而烧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减小,怎么成了“电流就会增大”?

线路电阻大了,引起末端电压下降,要传送一定的功率,电流就会增大。
但是线路加负载上总的电压没有变,也就是电源电压没有变。变化的是接触不良点的电压降增加了,负载上的电压下降了,此时线路加负载总的电阻比以前大了,请问:电压没有变,总的电阻增加了,电流是减小还是增大?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电阻大会有消耗,电流就会增大,时间长就烧坏了。
电阻大了,电流应该减小,怎么成了“电流就会增大”?

线路电阻大了,引起末端电压下降,要传送一定的功率,电流就会增大。
但是线路加负载上总的电压没有变,也就是电源电压没有变。变化的是接触不良点的电压降增加了,负载上的电压下降了,此时线路加负载总的电阻比以前大了,请问:电压没有变,总的电阻增加了,电流是减小还是增大?

你说的情况对纯电阻电路成立。如果“要传送一定的功率”,末端电压下降了,电流不增大,又怎样去保证?

网友AA:
I*Irt,同样的电流I,r越大,同样时间内发热越多。

网友AB:
线路连接时就怕接线松动,造成接触电阻增大,继而发热,直至烧毁。

网友AC:
13楼的计算好像有误。

网友AD:
今日话题

网友AE:
电阻分压,有电压和电流就要有功率,有功率就要发热

网友AD:
算是个好男孩
4楼似乎在提示什么
21楼的说话放在39楼也不过份

网友AF:
电流的大小是取决于负载的,接触不良后,接触电阻增大,但电流会稍微变化,因Q=I2RT,所以接触不良就会发热。

网友AD:
电流    面积

网友AG:
接触不良就会增大阻值、阻值增大通过电流时就会将电能转换成热能、使之升温、温度升高会使表面氧化、表面氧化又会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最后严重烧毁设备、引起火灾等

网友AH:
重要提示:禁止发布包括但不限于广告(进入广告区)、盗版、破解、谩骂、诬蔑或政治性言论,否则可能会被删除或冻结帐号! 发帖规则>>

网友AH:
引用 网友E:
呵呵;拿针在你手上轻轻扎一下,你会疼的叫起来;
放个硬币在你手上,再怎么用力按,你也不会感觉到痛,什么原因呢;
用再大一些的铁锤,试试

网友AH:
我是这么理解的,某设备供电连接需要线径10mm2线缆,在虚接情况下,可能导线变成1mm2(肯定变小了),现在流过之前同样的电流,当然会烧掉

网友AI:
电气维修最怕的就是虚接了 ,但出现故障时是最不好查的,你动动就可能好了,这是维修的大忌

网友AJ:
曾经遇到过,因为机台震动导致接线松了,之后整根线爆炸了~接线端子也爆炸了,,,,,,·一片焦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