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6-09-01):
朋友老家有个单相电机,大概是3kw的,我就见过一次。原先是用刀闸直接控制的。我没觉得有啥问题,现在朋友说有时启动时候会打火,想改成按钮启动。让我给做个启动箱。
三相电机控制经常搞,单相还真没搞过,接触器用三相但是不觉得什么,那热继用三相的热继好么,有没有必要用热继?忘知道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A:
用空开(短路保护),接触器,热继电器(过流保护),全都用比较好。

网友B:
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C:
可以用三相马达的接触器和热继,但是热继接线有讲究。
热继三根进线,把其中的两个接线端子串联在一起,接入火线或者零线,就OK了。

网友D:
建议你  用断路器或者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就OK

网友E:
用漏电开关不就好吗?

网友F:
3KW家用电机,接触器控制安全肯定比刀闸好多了

网友G:
热继电器还不如直接使用电机保护开关+接触器

网友H:
接触器和电机综合保护器就行了。

网友C:
用接触器+热继电器+启动按钮的模式控制制作控制箱,对于斤斤计较钱财的私营作坊来说,成本比较昂贵呀。
投资绝对超过300元(含人工费),而我花费几十元,使用一个微型断路器就搞定了替代刀开关的技改任务。

网友I:
用DZ47-63 D16  2P断路器就OK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三相马达的接触器和热继,但是热继接线有讲究。
热继三根进线,把其中的两个接线端子串联在一起,接入火线或者零线,就OK了。

网友K:
按照三相电机一样设计!

网友L:
换个带保护的开关比较省事.

网友M:
电机保护开关+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保护器?单相电机的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三相马达的接触器和热继,但是热继接线有讲究。
热继三根进线,把其中的两个接线端子串联在一起,接入火线或者零线,就OK了。
嗯,谢谢,感觉这样不错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  用断路器或者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就OK
原打算都用上的,就是再考虑热继是否使用

网友N:
还有可调节电流的那种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漏电开关不就好吗?
这个到是没考虑,加漏保和普通空对电机保护不是很大吧

网友O:
电机综合保护器,接触器按钮启停,C20空开。

网友P:
该加的加吧,农民兄弟安全意识薄弱,断路器选个大点的,单项的启动电流比较大,容易坏。

网友Q:
单相电机还有超过2kw的,不多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单相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哦!

网友R:
空开加倒顺开关,方便实用

网友S:
交流接触器加热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机综合保护器,接触器按钮启停,C20空开。
都说电机综合保护器,但单相的你们用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空开加倒顺开关,方便实用
单相的加倒序开关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哦!
本来是犹豫的,才来论坛请教的,我看还是不少支持加热继的。为啥单相不要加热继啊,不好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哦!
本来是犹豫的,才来论坛请教的,我看还是不少支持加热继的。为啥单相不要加热继啊,不好用么?
三相驱动线路中,热继电器最关键的作用是比较精确的检测过流和缺相。
所以说,当单相驱动线路使用了三相型的热继,缺相检测功能失效,只有过电流检测功能被使用,元器件的利用率只有50%,纯属浪费资金和元器件的自身携带的资源。

网友T:
建议空开用DZ108,加接触器,可省一个热保的钱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朋友老家有个单相电机,大概是3kw的,我就见过一次。原先是用刀闸直接控制的。我没觉得有啥问题,现在朋友说有时启动时候会打火,想改成按钮启动。让我给做个启动箱。
三相电机控制经常搞,单相还真没搞过,接触器用三相但是不觉得什么,那热继用三相的热继好么,有没有必要用热继?忘知道的朋友给个建议
热继电器可以用,三个主回路触点串接起来即可!

网友V: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就行,电流调好就行

网友W:
用电机保护断路器

网友X:
过去的时候 7.5kw电机在农村用刀闸开关直启的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3KW家用电机,接触器控制安全肯定比刀闸好多了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朋友想给家里加控制部分,我也不好阻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哦!
本来是犹豫的,才来论坛请教的,我看还是不少支持加热继的。为啥单相不要加热继啊,不好用么?
三相驱动线路中,热继电器最关键的作用是比较精确的检测过流和缺相。
所以说,当单相驱动线路使用了三相型的热继,缺相检测功能失效,只有过电流检测功能被使用,元器件的利用率只有50%,纯属浪费资金和元器件的自身携带的资源。
嗯,谢谢指教。之前还真不知道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T:
建议空开用DZ108,加接触器,可省一个热保的钱
个人感觉DZ108系列的不好太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不需要热继电器哦!
本来是犹豫的,才来论坛请教的,我看还是不少支持加热继的。为啥单相不要加热继啊,不好用么?
三相驱动线路中,热继电器最关键的作用是比较精确的检测过流和缺相。
所以说,当单相驱动线路使用了三相型的热继,缺相检测功能失效,只有过电流检测功能被使用,元器件的利用率只有50%,纯属浪费资金和元器件的自身携带的资源。
嗯,谢谢指教。之前还真不知道这些
单相只有2根线,三相3根线,为了确保正常工作,需要将其中一根线在热继电器往返接一下保证跟三相发热基本一致

网友D:
可以选用电动机保护器GV2:

网友Y:
闸刀开关我一直不怎么敢用

网友Z:
用接触器加热继电器

网友AA:
我个人觉得还是加热继好点,因为马达开关虽然好 但是也不便宜,而且频繁启动的话寿命不长。热继虽然没有缺项保护,但是空开直起选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选电流正好 就不易启动,频繁启动也是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