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遇难题了,变频器带电机15HZ后抖动,输出电流也跳动,测驱动都正常。空载输出平衡,带小电机正常,这是为什么呢,哪位大师傅知道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要测母线电压多少?稳不稳?旁路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也会造成。

网友B:
请问驱动怎么测的?估计驱动还有问题

楼主:
母线电压稳,拿掉模块,上电测了静态驱动电压,后给信号测驱动电压,都平衡

网友C:
驱动问题大点

网友D:
我也遇到相同故障,带小电机不抖,带大电机就抖。后来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主板补偿。

网友E:
驱动电路下管输出电压低,或稳压值高。建议更换稳压管或检查公共电源是否比正常电压低。

网友F:
有可能某臂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好了,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烦扰大家了

网友E:
建议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G:
不知道变频器是新的?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啦?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了,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烦扰大家了
是什么参数影响呢?

网友I:
最关键的问题,楼主没有透露呀,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15Hz抖动时变频器里的电机电流监控参数显示是多少呢?变频器是矢量控制吗?都介绍一下可好?

网友J:
电流,载波等参数没设定好!

楼主:
试机用的电机不对,用的是高速电机,参数调了一下就好了,让大家费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