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报警

楼主(2016-09-01):
我这里有一台GX   308电晕处理机上电报警,三相电正常

网友A:
请说明情况

网友B:
若没有更为详尽的信息,可能需了解该类设备者才清楚。

网友C:
详细报价内容,一般高压部分出故障最多

楼主:
输出变压器解除,上电就报警,三相电压正常,电源监测正常这种沒备还有什么报警,

网友D:
是接地报警吗?

楼主:
应该不是的,

网友E:
这样说能回答的估计很少了!
建议上图吧!

网友F:
来张图片看是那一种电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