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摘要]:
伴随着高层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大量增加,火灾因素较多、灭火难度较大等消防问题接踵而至,但是高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消防技术的有效提升带来契机,于是先进的、控制功能齐全的自动化消防系统已逐渐形成。自动化消防系统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通风空调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等与建筑设备和防火设施融为一体,自动完成防火和灭火工作。
其中泛海三江消防系统9000系列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从使用者的角度详细的介绍了紫金桥软件与泛海三江消防系统9000系列进行通信的过程。

[关键词]:紫金桥、消防系统、泛海三江、组态软件、9000系列

本文主要结构如下:
1、泛海三江消防系统简介
2、在紫金桥软件中定义设备
3、设置需要采集的数据信息
4、画面数据展示

一、泛海三江消防系统简介

485 是一种串行半双工的多点传输通讯物理传输协议,由于它的半双工工作特点,决定了它只能以一主多从的方式工作。泛海三江消防系统以火灾报警控制器作为主机,火灾显示盘扩容箱既作为主机又作为从机,火灾显示盘作为从机;从机接收主机发送的信息,并在接收数据后发送相应的应答信息给主机。
485 和 232 的物理链路传输协议相同,由起始位、数据域、校验位、停止位组成。具体描述为:起始位 1 位,数据位 8 位,校验位 1 位偶校验,停止位 1 位,波特率 9600。

二、紫金桥软件中定义设备

在了解了泛海三江消防系统基本通讯机制之后,按照下列步骤使“紫金桥软件”与主控机建立连接。具体如下:
第一步:双击Real图标,启动紫金桥软件。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点击“新建工程”,可以修改工程名、存盘路径、说明。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如下图:

第三步:点击“进入组态”图标,如下图:
第四步,双击“数据库\设备组态\智能模块\泛海三江\TB_Arm485_9000”,弹出设备定义对话框,如下图:
填入自己容易记忆的设备名称、设备地址,按照设备安装调试时给定的地址填入。通过设备地址和“紫金桥”系统的设备地址,接收主控机发送给“紫金桥”系统的数据。如果不正确设置设备地址,将造成主控机与计算机的通讯失败。
第五步:点击“下一步”,选择相应的串口,点击“设置”,弹出如下图所示窗口,设置完后,点击“保存”。(起始位 1 位,数据位 8 位,校验位 1 位偶校验,停止位 1 位,波特率 9600)。

第六步:点击“完成”按钮,在弹出设备定义窗口中设置是否直连主控机,如上位机与主控机直连,则勾选;如上位机与主控机之间有中间设备,则不勾选。
   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完成设备组态。如下图:

三、设置需要采集的仪表信息

第一步,双击“数据库\点组态”,弹出下图所示对话框。
第二步,点击工具栏“
”图标,或双击任何一个单元格,弹出下图所示窗口:
选择“模拟I/O点”,点击“继续”,弹出下图所示窗口:

在“点名”栏填入自己容易记忆的点的名称(假设点名为:xf001)。填写完成后,点击“数据连据”标签页,在这里具体定义要采集的数据参数,如下图所示:

在“设备下拉框”中选择设备名称,点击“增加连接项”按钮,弹出“【TB_Arm485_9000系列火灾报警控制器】组点连接”窗口,如下图:

1、在“信息类别”中选择要采集的参数的信息类别;
2、在“信息列表”中选择要采集的参数的信息子类;
3、在“数据名称”中选择要采集的参数名称;
4、输入固定的“接口板回路号”,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1表示此项忽略。
5、输入“设备地址号”,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
6、输入“生产类型”,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1表示此项忽略。
7、输入“设备类型”,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1表示此项忽略。
8、输入“区号”,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
9、输入“栋号”,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
10、输入“层号”,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
11、输入“房号”,此编号为设备安装时固定数值。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如下图:

如果需要采集多个参数时,请重复该步骤,最后点击“保存”按钮。

注意:所有数据均为只读属性。位置描述和设备类型描述为字符串信息,使用点的DESC表示,其他数据使用PV表示。火灾显示盘扩容箱-》扩容箱挂接显示盘配置列表组态时,设备地址项设置只针对数据名称中:“显示盘的地址”、“显示盘的类型”、“区号”、“栋号”、“层号”、“保留1”、“保留2”有效。到这里,我们就配置完了数据连接。也就是说,配置完成了组态软件与设备的通信连接。

四、画面数据展示
进入紫金桥开发系统,双击“画面\窗口”,建立一幅画面,如下图:
双击后弹出下图窗口: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下图所示画面:
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接着在新建的画面上点击一下,并输入内容:“#######.###”,如下图:

双击上图选中的内容,弹出下图所示画面:
点击上图红色框内的“模拟输出”图标,画面变成下图样式:
在此输入需要显示的点参数,如:xf001.Pv,点击“保存”,如下图:
点击“保存”按钮,画面变成下图所示样式: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主画面,如下图:
点击上图中红色框内的“运行”按钮,运行后的画面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消防系统中中,按照刚才组点连接设置的xf001模拟I/O点,参数为“主类型”的值是“2”,所以画面显示的为“2”。

网友A:
是不是与智能楼宇有些关系?

楼主:
有一部分关系,紫金桥软件可以监控报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