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提高精度方法中

第三:利用角度控制技术控制灌装量。此种方法在利用脉冲数目控制灌装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停机时候的角度控制技术,保证每次停机时候蠕动泵滚轮都在同一位置,这样就消除了蠕动泵脉动现象对灌装量的影响,对微小流量的灌装有极明显的改善。

没看懂?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多少角度来控制灌装量了。那怎么让他每次停在同一位置?回原点是要转的步进一转不就灌装或者回吸了。怎么让其停在同一位置?

还有控制系统中怎么做才全面

网友A:
没用过蠕动泵
等下去百度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蠕动泵就像用手指夹挤一根充满流体的软管,随着手指向前滑动管内流体向前移动。蠕动泵也是这个原理只是由滚轮取代了手指。通过对泵的弹性输送软管交替进行挤压和释放来泵送流体。就像用两根手指夹挤软管一样,随着手指的移动,管内形成负压,液体随之流动

网友C:
我用过蠕动泵,那是要控制较精确的流量的,你想怎么控制?是想通过什么来控制流量呢?还是说每次非得回到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第三种方法是我在网上搜的看不懂!

我们自己的灌装设备就是用步进电机做的蠕动泵。就输脉冲来控制灌装量频率控制速度。但是不是很精准。总有0.6ml左右的骗差
所以想怎么才能弄准

网友C:
对于这个偏差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偏差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是一直有这么大的偏差还是说不稳定?这个蠕动泵用的时间长了就需要换那根挤压管,时间一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到我邮箱挤压管变软,。那对流量也有影响了?你是从什么参数得出的偏差?是它蠕动泵有个参数表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