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空压机油水分离器上面用的石棉垫裂了,各位老师傅求指教,主要耐高温效果要好。

网友A:
汽车内胎。救急

网友B:
用新的石棉垫更换。

网友C:
耐油纸垫又称无石棉纸垫.都是工业用品,通用零配件

网友D:
换新的啊

网友E:
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F:
换新的,青稞纸也能用一下,就是不知道耐不耐高温。

网友G:
硅橡胶垫片,聚四氟乙烯垫片,软金属垫片等都可以满足你!

网友H:
7楼说的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I:
这东西到处都有卖的,为什么要用别的代替?

网友J:
石墨垫,铝板垫

网友K:
现在省事都打密封胶搞定,前提是密封胶是耐高温的。

网友L:
换新的,或铝板垫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石墨垫,铝板垫
铝板垫内部应该也有石棉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主要没在国内,非洲不好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是用这个办法,不过不是长久之计啊,还是要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N:
7楼说的好.

网友O:
买去新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P:
用过一种金属垫片,在熔盐泵出口使用的,四百多度

网友Q:
聚四氟乙烯的可以用下。

网友R:
玻璃纤维

网友S:
耐高温密封胶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