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想自己制作一个DC540V电源,家用AC220V怎么转升成DC540V,需要用到的整流器逆变器,都是什么,具体操作又是那些,求详细点

网友A:
到市面上购买一台380输入,220输出的控制变压器,功率越大越好,比如1000KVA。
回来反接,输入220V,输出就是380V,再经整流和滤波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流滤波应该选择什么样才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滤波应该选择什么样才材料
或者直接拿一台小功率的变频器来。输入380V以后,变频器内部就是540V了。

网友B:
两个电容串联,220输入一根接两个电容的中点,另一个分两路分别接整流二极管,接正的去电容的正,接阴极的去电容负,这样等于每个电容都是半波整流然后叠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滤波应该选择什么样才材料
或者直接拿一台小功率的变频器来。输入380V以后,变频器内部就是540V了。
这个造价可就高了

网友D:
220倍压整流,只不过电压会高一点

网友E:
380变220变压器反接再接个整流桥,正负极并2个串联的电解,这样还有隔离作用,不小心触到一颗线是没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