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台安n2系列3。7千W,原在设备上定速运行中报警O C-C,复位能马上运行。过会又报警,拆下后打开盖子清理灰尘,检查线路板,无明显元件损坏,通电无负载运行3小时,无报警,又接一只备用3K W电机,空载运行十几分钟又出现0C一C报警,断电再通电,又能运行,拿钳表测变频器输出端电流,十赫兹时运行1.4,三相其中一相略高0.1A。二十,三十,到五十工频,均有一相略高于其他二相一点,大概0.1到0.2A,我是个初学变频器修理的,刚到一个新单位几个月,发现单位变频器十有八九都是这个毛病,前几任电工都是送修,要么买新的替换,我想自己弄,求大神支持,如需啥要求都可以,知识无价嘛。

网友A:
可能是有插头松了或者氧化

网友B:
电流偏差正常,找一个好的比较测各路电压,一般查驱动的电源,互感器的电源,替换板子找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安n2系列3。7千W,原在设备上定速运行中报警O C-C,复位能马上运行。过会又报警,拆下后打开盖子清理灰尘,检查线路板,无明显元件损坏,通电无负载运行3小时,无报警,又接一只备用3K W电机,空载运行十几分钟又出现0C一C报警,断电再通电,又能运行,拿钳表测变频器输出端电流,十赫兹时运行1.4,三相其中一相略高0.1A。二十,三十,到五十工频,均有一相略高于其他二相一点,大概0.1到0.2A,我是个初学变频器修理的,刚到一个新单位几个月,发现单位变频器十有八九都是这个毛病,前几任电工都是送修,要么买新的替换,我想自己弄,求大神支持,如需啥要求都可以,知识无价嘛。
以前holip的遇到过
大多还是确实负载的问题,我还和厂家做了很多沟通很多检查,最后他们说机子放太久没用造成的,晕,这种理由也能想出来

后来经常性的复位,同时把参数细细调整一下,到现在有半年多了就没再出过问题

楼主:
我这可是天天用,这种现象多发,出现在0.75K W上也频繁。

网友D:
电流偏差正常.大多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E:
可能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F:
查一下霍尔或运放

楼主:
新手啊,大神们能详细说明下吗?查了很多资料,有人说C T很容易坏,有人说检测电路不好,有人说传感器不好也会,不敢下手拆板子上元件。????????

网友G:
查驱动板上模块旁边有个光耦,是检测过流保护用的,用表测量那个光耦的输入端是不是有不稳定的电压波动?正常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电压的,出现电压,光耦导通,给CPU信号就会报OC,如果是这个情况,主要检查一下下桥臂那一块的电路,那种贴片的体积很小的二极管很容易坏,不是短路就是开路,用贴片4148跟换后就正常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会导致变频器无规律报OC,就是电流传感器老化,我修了N多变频器,基本上这两块查下来,90%的OC报警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驱动板上模块旁边有个光耦,是检测过流保护用的,用表测量那个光耦的输入端是不是有不稳定的电压波动?正常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电压的,出现电压,光耦导通,给CPU信号就会报OC,如果是这个情况,主要检查一下下桥臂那一块的电路,那种贴片的体积很小的二极管很容易坏,不是短路就是开路,用贴片4148跟换后就正常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会导致变频器无规律报OC,就是电流传感器老化,我修了N多变频器,基本上这两块查下来,90%的OC报警都能修好,
多谢大神了,能留个微信吗

网友G:
可以,你加1381448812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你加13814488121
泰州的啊,你沒开微信啊?我女儿十二号要去靖江怀德上学

网友H:
这个应该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你加13814488121
这个这个,我找不到P C926,只找到A3150,3个光耦,很多资料上说下臂是P C926,检测过电流0C的,在0.75K W上我找到P C926,923,但这3.7KW,我只找到P C6,7,8是A3150,3个光耦是吗?

网友G:
你发个图上来看看,另,把你的微信发上来,我加你,我是姜堰的

网友G:
光耦的型号有很多,经常用到的还有V3120.V3020等等,你拍个图片我看看

网友I:
看回复又学到不少东西,我厂变频器坏了一般都是小的报费大的才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发个图上来看看,另,把你的微信发上来,我加你,我是姜堰的
我微信号是:zhuyun8589。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回复又学到不少东西,我厂变频器坏了一般都是小的报费大的才送修
你把小的报废的,拆了,网上查资料,问大神,专研下,说不定你会拼凑几个好的,弄多了,大的你也敢弄。我进新单位才2个月,原来不接触这个,看着可惜,就想着试试自己修。就算修不好,也学到很多东西。修好了,我就不说了。你懂得。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多谢提醒明天去拆几个看下,对了我有台110kw英威腾的变频器总报输入缺相。电源没有问题,我把输入缺相的参数屏蔽掉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