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小直流马达,没有任何铭牌信息,只有外形尺寸,有什么办法能知道它的运行电压吗?

网友A:
上图,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什么都没有,就不好说了。直流电机不知道功率也要知道电流呀,都不知道,那就蒙吧。

网友C:
用可调的稳压电源,从低调起,根据转速,电流大概合适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外壳没有任何参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太专业了,没工具弄不了啊

网友D:
重低电压开始.关注电机工作状态.

网友E:
没图,也没铭牌信息还是留着自己玩玩算了,从0V慢慢升高电压,留意电压电流和电机运行情况,没有直流电源的当我没说

网友B:
那就是瞎蒙了。先蒙电流,然后测电机冷态电阻(电枢)。用欧姆定律计算电压。然后通电试。

网友B:
或者根据电枢绕组线径估算电流。先确定电流。

网友F:
用可调电源从很低的电压一点点调上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这个办法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