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请问各位大神,那种型号光电开关是对黑色是有信号的,到现在为止买的对纯黑色信号是时有时无。

网友A:
可以用长距离的(如:30~40cm检测的距离)实际安装检测距离5cm就可以检测到黑色的了。

网友B:
检测什么,轮胎?用专用光电

网友C:
安装允许的话可以用对射的光电开关

网友D:
超声波测距能不能用?

网友E:
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长距离的(如:30~40cm检测的距离)实际安装检测距离5cm就可以检测到黑色的了。
没错,我们给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做的自动轮胎装配就是专业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射不好装,只能装自发自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检测测距的光电开关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错就是光电开关。

网友G:
对黑色有衰减,看下手册人家把对黑色的检测距离都有说明,你重新选个黑色检测距离合适的就好

网友H:
是这样的,我原来在棉纺织厂就用过这种光电开关,对白色棉花反射效果很好,后来纺有色棉(黑色)的就失灵了,后来改成对射的才解决问题

网友I:
光电开关有背景抑制型

网友J:
买有背景抑制型光电开关.

网友K:
两条路

1.换成带背景抑制功能的光电

2.选个量程更远的大概3至5倍这样吧

网友L:
黑色是因为很多光电的背景参照就是黑,选背景抑制型吧

网友M:
的确很多传感器都有这个问题,这样处理时候考虑 一下超声波类型吧

网友N:
对黑色检测距离会变短

网友O:
食品包装行业常用色标就是黑色,用光电开光的。

网友P:
光电类产品应用时要注意,被检测物体如果是黑色的,那黑色本身的吸光能力较强,所以检测距离会衰减。建议采用长距离光电产品,或者带有背景抑制功能的光电产品。

网友Q:
好像大家都有提到,光电检测都存在黑白误差的问题,50%+的衰减距离。。。

现在合适的产品也就背景抑制产品,价格会比普通的稍高一些。

长检测距离的漫反光电有些场合也不太合适。

网友N:
使用长距离的或者使用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R:
这个……光电开关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这是学习了!!

网友S:
楼主没有说清具体应用在哪里?楼主详细说说

网友T(2016-11-12):
光纤,放大器哭调节光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