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1):
如图显示测得的数值是多少A。

网友A:
应该是7A,9.19A,根据估算电流选档位,选2/20A

楼主:
也就是说不管选择什么档位都不用管,只要按着小数点位置来读数就可以了。第一张图就是0.8A还不到1A对吗?

网友B:
数字表就是直接读,没有什么倍率问题,只是换用接近的稍大量程更为准确,量程小爆表显示为最高位1

网友C:
跟我哪个破东西一样 贴近电机干扰很大就不准了

网友D:
看使用说明书吧

网友E:
数字表显示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倍率问题。

钳表量程越大,测小电流准确度越低,测量20a以下电流没必要用200A档位

如为提高测试精度将导线在钳表绕N圈,那么测量结果除以N

另外说这个测量电机不准 只能说钳表选型错误,低端型号都精简电路 以及测量功能,只适合日常家用电器一般检修。
测量电机变频器需要真有效值带特殊滤波功能钳表,虽然外观一模一样但价格相差好几倍甚至十来倍

上一个前几天买的两个钳表

网友F:
9'19a电流是比较接近的,你选200和400那个档位有点大的。

网友G:
直接读就好了!

网友H:
200和400那个档位大了.

网友I:
显示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J:
档位的选择与实际电流值越接近,测的电流值越精确。

网友K:
在未能明确电流范围时,可以先选择较高的档位;量程适当,分辨率高一些。
第一张图的显示是0.8A,若选2/20A档位,则应当会按2A档位显示(自动量程);档位应当是在非测量状态下转换。

网友L:
我感觉按数字点读数。

网友M:
这表的量程搞得有意思,难道是两个量程自动适应???

网友N:
你应该选择20A的那么档!

网友O:
上面的数值是自动量程的范围,直接按照表的读数读就行了

网友P:
直接读的,量程只是更精确而已

网友Q:
直接读就好了

网友R:
直接读数字

网友S:
此表2/20A 200/400A不知道如何理解,是测量范围?如果是,不知道50A应该如何精准测量!

网友T:
50A的实际值电流,选择200/400那挡了。档位是针对量程选择的,读数是针对实际值的。相互换算不用操作者。是钳表内部自己做的工作。

网友K:
回复 网友S:
例如2/20A,应当是包含2A、20A两个档位;在电流小于2A时,会自动选择2A档位,而改变小数点后的显示位数。
但没有使用过这种表,不知理解是否适当。

网友U:
引用 网友K:
例如2/20A,应当是包含2A、20A两个档位;在电流小于2A时,会自动选择2A档位,而改变小数点后的显示位数。
但没有使用过这种表,不知理解是否适当。
我认为也应该这样理解。

网友V:
和我的表一模一样
上个月公司发大水,工具都带电池泡了整整两天,后水褪去自然干了一周,我出差回来后,一个一个的检查维修,好多是坏了的,但居然这个只是电池的线路烧断,补焊后其它功能一切正常,太牛了
从此只用胜利表

网友W:
我看……这个表就是自动换量程的!!

网友X:
所测的电流值与所用档位大,偏差值就大。再就是干扰。

网友Y:
档位选择会影响你的精度,但是不存在读数的倍率问题

网友Z:
数字表应该直接读数啊

网友AA:
直接读啊·····7.什么,

网友AB:
直接读就行

网友AC:
我也有一块跟你一样的,选20A档,直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