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

楼主(2016-09-01):
师傅们我想问一下这个变频器我送三相电源给它,还没启动变频器呢。就跳闸。三相空开一合就跳闸,一般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整流桥,或者接触器粘连

网友B:
三晶内部严重短路

网友C:
里面严重短路,基本上确定整流器挂了

网友D:
严重短路,外部可以测出的

网友E:
多半的整流桥已经挂了。

网友F: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R.S.T 输入端的阻值是否平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平衡的话说明变频器是好的吗?不平衡就是坏的。一般修变频器用些什么工具啊?师傅们

网友G:
不赞成教电工修变频器

网友H:
三晶小功率的变频器就算你知道坏什么也很难拆主板下来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还有可能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