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应急照明的工作原理是什么?(20160902)

楼主(2016-09-01):
如图显示这样的消防应急照明是怎么做到接触器自动吸合提供照明的?他是由哪里控制接触器吸合的?从走线来看是与图片右下角那个白色的盒子连接的。但这个盒子又是通向哪里那,是不是连接到了消防监控室呀?麻烦有知道原理的师傅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测主系统停电立刻开启应急照明罢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是消防控制室里面,有应急的备用电源供电。

网友C:
当系统检测到主系统无市电,由楼宇自控主机向小中间继电器发出24v或12v控制信号电压,由正泰小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D:
正常的时候线圈就吸合着吧。 没电了就断开了,用常闭触点吧~ 猜的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E:
什么地方使用的?还需要加应急备用照明电源!

网友F:
没见过这样的,长时间不用接触器都是会出现问题,一般都是应急灯

网友G:
你们那里有发电机?

网友H:
有一个消防后台送24V信号的,24v信号接到24v中间继电器线圈,中间继电器常开控制220v扩展中继得电,220v中继常开接在各个接触器线圈。我们厂经常做这种

网友I:
简单的就是用那种应急照明灯,停电自动亮

网友J:
估计得有Ups电源,要不怎样应急呀

楼主:
那么右下角的哪个白盒子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另外从白盒中出来的那红,蓝,黑,白四根线分别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么右下角的哪个白盒子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另外从白盒中出来的那红,蓝,黑,白四根线分别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哪种白色盒子没见过,我说的是我们厂里的做法。 你图中线号看的不怎么清楚,不知道中继是24V的还是220v的。你说的接触器的线圈是连到了白色盒子上的四根线吗?(如果是,接触器有6个,可是只有四根线。信息不全,不好具体分析。)你图中的白色盒子上面怎么该有铭牌吧,这些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做什么用的了

网友A:
我把手头的应急灯拆了看一下

网友K:
查下那四根线到什么地方去,就明白了!

网友L:
应急灯不充电就亮

网友M:
白盒子为消防通信模块,与消防主机相连。
白盒子四根线,一组是通信线,一组是输出线(24V)。
一般消防用应急照明灯,为四线制,一根为控制线,得电即亮(此线一般由接触器控制);一根为供电电源,失电即亮(此线一般由空开直接供电);一根为零线;一根为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