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求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6-09-02):
PLC控制浮球回流,请看图一,回高是 l 2.0 回低是l 2.把回高和M短接PLC输入l 2.0灯亮有输入,见图2
可是回流电机对应交流接触器U9V9V9控制输出是Q 1.0
右边第三个交流接触器U9V9W9上面控制室Q 1.0
下面看PLC上面
如果在手动页面上启动回流,Q 1.0输出灯亮,对应交流接触器UVW9吸合,回流电机工作,但是在自动页面上回高短接的情况下回流就不工作了,求指教。可能我表达能力不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楼主:
PLC清楚图

网友A:
这个没看程序谁说得准啊

网友B:
自己联机读取程序看看

网友C:
1、检查外围传感器信号的输入,在自动的状态下,应该有输入的信号是否有输入,不应该有输入的信号是否真的没有输入,比如急停信号。
2、购买笔记本电脑和USB-PPI数据线,安装PLC编程软件,拔掉一楼倒数第一张图片里面的9针串口触摸屏通讯线,联机上传内部程序,并研究程序,当自动程序执行以后,为什么Q1.0不输出。

网友D:
有点乱。最好再说清楚点。

网友E:
主要是程序控制,外部接线看不出什么的

网友F:
看看平时自动情况下有哪些条件啊,这些条件满足了才能动作。。
比如首先得是旋钮自动状态下,什么低限位信号啊等等等

网友G:
把程序备份下来看看逻辑

网友H:
光看硬件难以判断,要结合软件程序来一起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程序问题,要不就是输入l 2.0对应的不是Q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PLC比较简单一点软件推荐一下?

网友I:
最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高短接l 2.0之后是有输入信号的,不确定输出对应的是不是Q 1.0,如图接线端子上面都是出厂时标注的。

网友J:
如果说你怀疑线路的话,最简单,拿个万用表打下通断。看看哪个和哪个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对啊,在自动情况下,试试下面哪个对应的Q 1.0的输入有信号。是个办法昨天我只是过一个工位看没反应,就没敢在乱试。

网友B:
编程软件而已,还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啊

网友K:
上传程序看一下逻辑关系

网友L:
断开接触器交流回路,短接下输入点,看看Q1.0是那个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