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2):
现有一项目,PLC做下位机,要跟两个软件进行通讯,都是采用MODBUS通讯,然后问题就出现了,第一通道设置成MODBUS通讯之后,第二通道就无法使用MODBUS了,需找各种资料查到第一通道如果使用MODBUS的话,其他任意通道就不可以再使用MODBUS了,第一通道只能使用普通通讯,其他通道才可以使用MODBUS,第一通道使用普通通讯的话有一定的通讯影响,存在不稳定现象,哪位大神帮帮小弟,现在我是第一通道设置成普通通讯之后不用的,这样的话浪费资源,老板们还不情愿,。。。。。。。。。。。。。。。。。。。。。。。。。。。。。。。。。。。。。。。。。。。。。。。。。。。。。。。。。。。。。。。。。。。。。“迷茫的孩纸,寻求指路明灯”。。。。。。。。。。。。。。。。。。。。。

楼主:
大神!大神!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一项目,PLC做下位机,要跟两个软件进行通讯,都是采用MODBUS通讯,然后问题就出现了,第一通道设置成MODBUS通讯之后,第二通道就无法使用MODBUS了,需找各种资料查到第一通道如果使用MODBUS的话,其他任意通道就不可以再使用MODBUS了,第一通道只能使用普通通讯,其他通道才可以使用MODBUS,第一通道使用普通通讯的话有一定的通讯影响,存在不稳定现象,哪位大神帮帮小弟,现在我是第一通道设置成普通通讯之后不用的,这样的话浪费资源,老板们还不情愿,。。。。。。。。。。。。。。。。。。。。。。。。。。。。。。。。。。。。。。。。。。。。。。。。。。。。。。。。。。。。。。。。。。。。。“迷茫的孩纸,寻求指路明灯”。。。。。。。。。。。。。。。。。。。。。
如果和这两个软件通信都必须是MODBUS的话,一个通道就做MODBUS,另外一个可以安装MODBUS规格用RS指令实现MODBUS,需要编程服务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