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2):
冲床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离合器的吸合,最关键的就是掌握离合器的放开时间,确保滑块回到上死点也就是0点最高点的位置。由于速度可以通过变频器调节,曲轴运转的速度不同会带来不同刹车角,而这个速度刹车曲线是非线性的不能直接用二项式拟合。用PLC和编码器控制,目前找到一种编程思路是分段用折线拟合,具体如何编程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要求没那么高吧   左右5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