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SEW变频器

楼主(2016-09-02):
哪位师傅知道怎么用面板或者端子调试德国SEW变频器吗?需要设置什么参数,照着说明书弄了,还是弄不出来,型号:MDX61B0055-5A3-4-00,麻烦了。

网友A:
不晓得,期待楼主调试结果

网友B:
第一次回复!那个手持器和其他牌子的操作面板一个道理,接线端子也类似功能。按照说明书即可进行,SEW的所有驱动器都同样应用!